请教大神,辐射30M压不下来。在电源线上夹个耦合钳可以下来,余量足够。主要是30M...

楼主(2019-08-09):
请教大神,辐射30M压不下来。在电源线上夹个耦合钳可以下来,余量足够。主要是30M这点怎么做也压不下。非常感谢!

网友A:
电源端加个滤波器,电源线绕磁环(信口一说)

网友:
把电源线改短也可以试试

网友B:
看样子应该也是线缆的问题,套一个镍锌磁环可能作用不大,主要是镍锌磁环有效频率在50MHz以上;
    楼主从电源滤波电路再抑制一下,比如滤波电路输入输出是否一字形或L形,共模电容用稍大些,共模电感也增大;另外一个,看电源滤波这块有无其他的跳线耦合等。

网友:
    这么高, 是电源幅射出来的吧, 建议是从电源的幅射源, 进行根源上的处理,如MOS加 RC吸收,减缓开关边沿,  输出二极管,也加吸收等处理措施。

网友:
    把整流后的电解电容容量加大或者接地改善。

网友:
    如果是开关电源的话,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机器内部开关管正常工作造成的,我平时都是直接在开关管的D极和S极对地加Y电容的,一般取值0.22nF到10nf就行了,DS加RC吸收效果不是特别好。

网友:
    输入的地线串小磁环。

网友C:
    我遇到过类似情况,是通过控制模块的IO和通信电缆辐射出来的。解决通过在电源板上的0V_ELV加470pF 1kV耐压陶瓷电容到PE (我们的产品PE即散热器底座),注意连线要尽可能粗短。

后来发现光藕在很多情况下会通过原副边寄生电容把开关噪声耦合给控制模块,所以我们把Y电容接在靠近光藕的0V_ELV上。

另外要排除机器自身金属结构的辐射,尤其体积较大时候。把所有线缆都去掉,看看有没有辐射。如果比较高,需要改善接地。

    工业产品的额定电流较高,在en 60950里规定了电源线的最小尺寸。做辐射发射时候如果能使用相应尺寸的电源线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端加个滤波器,电源线绕磁环(信口一说)

我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应该也是线缆的问题,套一个镍锌磁环可能作用不大,主要是镍锌磁环有效频率在50MHz以上;
楼主从 ...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类似情况,是通过控制模块的IO和通信电缆辐射出来的。解决通过在电源板上的0V_ELV加470pF 1kV耐 ...

非常感谢,我按你的方法试试。

网友:
    开关电源板的接地螺钉去掉会改善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