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HDMI EMC 设计要注意哪些方面,非常感谢!

楼主(2019-08-09):
请教各位大神:HDMI EMC 设计要注意哪些方面,非常感谢!

网友:
    HDMI是比较难弄。走线,滤波,线材全有关系。

网友A:
1:layout方面,根据EMI  layout  RULE lay图,预留CM choke、串并联电阻、防静电器件(如6 pin TVS)
2:HDMI con要选择比较好的con    尽量要少镂空,最好4点接地
3:HDMI有问题的时候,有时候可以通过调驱动来解决(一般是降低驱动,但必须保证信号可以pass的基础上)
4:HDMI cable 在测试过程中也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1:layout方面,根据EMI  layout  RULE lay图,预留CM choke、串并联电阻、防静电器件(如6 pin TVS)
    2:H ...

    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