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将设置的辅助向导线清除掉???

楼主(2019-08-09):
用AD18.1.7 使用的时候有用到辅助线,就是(菜单)放置->工作向导(最后一个)->放置水平向导。此时会点击左键即可产生一个水平方向的线,该线好像无法拖动,放大,以及选中,可以给器件做参考使用,但问题来了,用了之后,不知道怎么清除这些线?好烦

网友:
AD18没用过,不知道与AD17是否一样
菜单Tools里的guide manager,里面可以删。

网友:
直接右下角的clear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