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过冲对辐射的影响,是不是影响了频谱的幅值呢,还有那些呢?

楼主(2019-08-09):
请问过冲对辐射的影响,是不是影响了频谱的幅值呢,还有那些呢?感谢!

网友:
    你这问题描述不是非常清楚。那需要你从什么角度看?如果从辐射角度看,也是容易产生辐射的呀?例如:过冲大容易发生串扰或加强串扰,从而辐射从别的信号或天线辐射出去。

网友:
    我觉得过冲就是增加了频谱上的高频分量,高频分量更易辐射出去。

网友:
    一般时钟都是MHz的高频信号,时钟的过冲会引起信号波形的畸变,导致时钟有尖峰脉冲 ,对于高频信号来说 这个是比较容易引起RE方面的问题, 充电的过冲也可能会引起电源的谐波问题 ,另一个主要的方面是过流过压的安全隐患。

网友A:
    时钟跟信号还是有差别的吧,重复性强的能量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跟信号还是有差别的吧,重复性强的能量高吧!

网友:
    常见的时钟过冲会产品EMI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