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将结构工程师提供的结构图纸导入Altium Designer后,怎么找不见了???

楼主(2019-08-09):
想问一下在将结构工程师提供的结构图纸导入altium Designer后,怎么找不见了???

网友A:
单位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位不对吧

单位该怎么设置???

网友:
没设置中心点

网友:
    一项一项检查,结构图导出设置是否正确,结构图导入设置是否正确,导入以后显示图形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层面选对了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位该怎么设置???

你导入的时候回弹出来一个CAD单位是一MM还是一MIL,你选择一下MM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