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Altium Designer画的PCB能不能在PADS中打开???

楼主(2019-08-09):
不知道altium Designer画的PCB能不能在pads中打开???我试着打开后是空的文件

网友A:
应该可以导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导进去

我是直接在PADS打开了AD的PCB文件,打开后是白板,我用的AD15

网友:
有个转换规则,昨天刚刚听了老师的讲座,他说这个视频会放到电巢app上,推荐你去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在PADS打开了AD的PCB文件,打开后是白板,我用的AD15

百度里面就有介绍啊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fec4bce27db31bf2618d8bb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