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对CRAM和/或程序配置进行CRC校验???哪位大神给指导一下吧

楼主(2019-08-09):
怎样对CRAM和/或程序配置进行CRC校验???哪位大神给指导一下吧

网友:
在配置期间,iCE器件将从SPI Flash读取配置并在读取期间计算CRC。如果配置后CDONE没有成功,那么器件坏了,或配置受到某种干扰,或者SPI Flash数据无效。应该能够从Radiant / iCEcube生成的比特流文件中读取CRC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