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 2033“使用紧凑型CNN加速器IP的关键短语检测”的操作原理。是否使用FFT???

楼主(2019-08-09):
RD 2033“使用紧凑型CNN加速器IP的关键短语检测”的操作原理。是否使用FFT???" J1 n; k! t+ C& S

网友:
看看大神是怎么回复的:RD2033不使用FFT,使用的是Filterbank。FFT非常昂贵,因此不得不寻找其他方法。当FPGA启动时,绘制2个文件存储在FPGA,固件文件和Filter Bank文件中。这些存储在内存中,然后解决方案就可以运行了。音频数据通过I2S接口进入,然后发送到Filterbank。然后,滤波器组将该音频数据转换为图像,并将图像发送到NN引擎。 NN引擎获取图像和固件文件以获得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