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是否有方法能快速删除大量的内容

楼主(2019-08-09):
    由artwork生成的dxf,导入到brd中
    部分铜皮会被分解成若干个shape
    有时候数据量会异常的大
    在删除这些大量的内容的时候,程序会假死,死很久的那种
    有没有什么方式,能快速删除这些内容

    这两个pcb,给各位觉得自己电脑配置不错的去尝试下吧,分别是16.3和17.2版本的

    软件版本17.2

    软件版本16.3

网友A:
    这么多的shape卡个两分钟很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的shape卡个两分钟很正常啊!

所以就是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快速删除的方法
    记得以前有个axlDBCloak,可以提高内存的使用,提高运行的效率
    但好像也不太管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就是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快速删除的方法
记得以前有个axlDBCloak,可以提高内存的使用,提高运行的效 ...

    应该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上当。。。

我是个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