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DCDC电源芯片的睡眠输出电流,是说在睡眠模式下也一定要输出这么大的...

楼主(2019-08-09):
来自微信群:EDA365-电子硬件设计【2】
请教个问题:DCDC电源芯片的睡眠输出电流,是说在睡眠模式下也一定要输出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
    这个是说,在SLEEP=LOW ,Vout=3.3V L=10uH的情况下,输出是15mA。是给你用来参考的,如果在你的电路里也许就不是15mA了,可能大可能小,看你设计的电路了。

网友:
    睡眠模式下能提供最小15mA以上的输出电流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