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在pcb板上电源线或者控制线上的干扰是怎样辐射出去的呢?是相当...

楼主(2019-08-09):
来自微信群:EDA365-射频技术交流群
红色楼主,蓝色群友)

5 w-

Captain Z: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在pcb板上电源线或者控制线上的干扰是怎样辐射出去的呢?是相当于把电源线当成了天线了吗?另外这种辐射干扰是近场还是远场呢?

jiao:
这两种线传输的不是射频信号,应该就不是辐射出去的,是传导进器件内调制或耦合到射频载波上了

Captain Z:
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可能通过线辐射出去吗

jiao:
不知你说的这类噪声有多大功率能量,频率高,能量足就会有辐射,只是辐射效率高低的问题

Captain Z:
就是DCDC产生的噪声

闫富贵~硬件射频:
@captain Z 里面有开关,不停切换,交变辐射出来

Captain Z:
这种辐射主要通过什么方式对外干扰呢

Captain Z:
比如辐射,传导之类的

Captain Z:
哪种是主要方式呢、

闫富贵~硬件射频:
辐射居多

Captain Z:
像这种频率是一般是多高的呢

Captain Z:
干扰信号频率

-·.·-:
这应该要看你开关电源里的pwm的频率吧

Captain Z:
请问一下AGC模式下测试接收通道的噪声系数是不是不准呢

jiao:
如果把接收通道看作一个器件,AGC模式下增益不同,实际上就是两个不同的被测件,这样就比较清晰了。AGC模式下测试的结果不是通道最小噪声系数。

Captain Z:
我测试了一下,进入Agc模式之前,就是输入功率比较小,这时的噪声系数比较小,进入agc之后噪声系数变差

Captain Z:
那应该以哪个为标准呢

jiao:
没进入AGC前测试的最小的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