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规格书跟我实际测试的S11,S22在圆图上相差90度,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9-08-09):
请问规格书跟我实际测试的S11,S22在圆图上相差90度,这是为什么?

网友:
可能相位不对,把转接头校进去。外部补偿相位保证在接了转接头后开路点就在最右侧中心。(要核对到datasheet上,校正面要到引脚上)如果校准没问题的话,也有可能是你测试平面是不是多了一段线。

网友:
把线加长点  转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