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不是有时候微带线设置得太细了以后,信号传输不过去会大部分的反射回来啊 这...

楼主(2019-08-10):
请问是不是有时候微带线设置得太细了以后,信号传输不过去会大部分的反射回来啊 这样应该怎么办呢?感谢!

网友:
信号传输不过去?传输线只负责引导电磁信号,能量是通过介质传播的,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
传输线考虑本身的导引能力,及特征阻抗。

网友:
    信号传输不过去会大部分的反射回来啊
    ------这个应该是和阻抗匹配有关吧,反射能量与反射系数有关,反射系数与入射端的阻抗与接收端的阻抗有关,相等的话就没有反射。这个与线的粗细不是绝对的关系,线的粗细会影响到走线的特征阻抗。太粗和太细都会造成阻抗不匹配而导致反射。

网友A:
这样说好了
Insertion Loss = Ohmic Loss + Mismatch Loss
线太细的话

1.      Resistence 太大   很大一部分  能量会转为热能  OhmicLoss大
2.      阻抗升高   比50 Ohm还高    很大一部分   能量会因阻抗不匹配而反射   Mismatch Loss大

2点要看PCB迭构   因为很可能迭构算出来
50奥姆的线宽就是很细 (假设以Layer 2为参考地)
这时你只能挖空
换言之   线太细的话   Mismatch Loss未必有
Ohmic Loss肯定大

还有一点   线太细的话   板子跟板子间的阻抗差异会很大
因为PCB板厂洗板子时   线宽会有误差
假设若正负0.1 mil   而你线宽只有2 mil
那就是足足有5%的误差(0.1/2=5%)

要怎么办喔   只能线宽加宽啊
因为说过了   你线太细  就算50奥姆好了
Ohmic Loss是无法靠匹配调回来的  线宽跟线长就决定了一切

总之   阻抗控制要做好    匹配不是万能    先天体质太差  后天怎么努力都调不回来
线不要太细   该挖空就挖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说好了Insertion Loss = Ohmic Loss + Mismatch Loss线太细的话
1.      Resistence 太大   很大一部 ...

分析很透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说好了Insertion Loss = Ohmic Loss + Mismatch Loss线太细的话
    1.      Resistence 太大   很大一部 ...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