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EFT测试时,是直接打该设备的24V电源线,还是应该打AC/DC电源的220V输入?

楼主(2019-08-10):
我们要进行EFT测试的设备是一个室外监测设备,功耗较小,使用24V供电;输出24V的为一AC/DC电源,该电源集成在控制器上,该电源可以同时输出10路以上24V,即同时供多个监测设备供电,放置于室内;24V电源线可能会长达100米以上。

请教大神,EFT测试时,是直接打该设备的24V电源线,还是应该打AC/DC电源的220V输入?
或者说这个问题是,EFT的产生模式,需要考虑辐射吗?看资料上说高压设备开关会产生辐射,而电源线拾到该辐射,是否就是EFT?这样是否就应该直接打24V的EFT呢?

非常感谢!

网友:
    应该打AC/DC电源的220V输入

网友:
    应该把波形耦合在24V电路上;EFT波形是标准规定的波形,由发生器产生的,不是电源线接收到的电磁波

网友:
    打AC电源,他的标准就是针对电网的干扰设定的,你这种DC线拉了100米的没有标准,要自己摸索怎样才能稳定

网友:
    都得打吧,你24V拉那么远

网友:
    正常应该测连到公网的电源端

网友:
打AC220V电源

网友:
    EFT的标准有针对电源线,有针对信号线的,基本上是共模。打AC电源,到了工作电路上哪有啥群脉冲的波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