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这个程序是哪里有问题,非常感谢!

楼主(2019-08-11):
小弟自己编写的并串转换程序,可是输出总是0,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这个程序是哪里有问题,非常感谢!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load<=1;
         done<=0;
         data_buf<=0;
         sdata<=0;
     end
        else
        begin
  if(load)
    begin
      data_buf<=data_in;
      sdata<=data_buf[15];
      if(done)
      begin
        load<=0;
      end
      else
      begin
        if(count==14)
          begin
            count<=0;
            done<=1;
         end
      else
      begin
         count<=count+1;
         data_buf<=data_buf<<1;
      end
   end
                end
    else
       begin
         data_buf<=0;
       end
  end
end

assign sout=sdata;

网友:
1. count没有复位初值
2.data_buf <= data_in; 可改为在复位状态时就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