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在什么情况下采用远端反馈

楼主(2019-08-10):
目前有个疑问,想请教一下什么时候layout时使用近端反馈,什么时候采用远端反馈?近端反馈的原理和远端反馈的原理是什么?谢谢

网友:
啥是遠端反饋

网友A:
走线距离远,电流大,终端供电要精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线距离远,电流大,终端供电要精准

谢谢,那对供电精准的电路有哪些电路?

网友(2020-03-16):
    比如DDR,看IC电压范围要求。可以计算反馈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