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CIS 配置完无法预览PCB封装

楼主(2019-08-10):
    1、用ACCESS 数据库创建了本地的原件库同时配置好orcad CIS但是没办法预览PCB封装。2、而且ACCESS表 中 schematic part (放原理symbol的名称)一定要填写symbol文件的绝对路径,例如创建的电容C原理符号放置C.OLB文件中,整个C.OLB文件放置C盘下,schematic part 要填C:\C.OLB\C 才可以,但我看教程上好像只要写C.OLB\C就可以了。

网友A:
    是否配置了Capture.INI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配置了Capture.INI文件??

    配置好的。原来是我没有打开预览PCB封装的窗口

网友B(2020-01-20):
引用 楼主:
配置好的。原来是我没有打开预览PCB封装的窗口。

    在哪里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哪里打开?

    选中器件右击会有显示项

网友(2020-02-27):
引用 楼主:
    选中器件右击会有显示项

谢谢,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