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导orcad网表报错问题

楼主(2019-08-10):
    各位大师,建了元件封装,但在元件类型里面没建,这个封装一定建元件类型才能导成功吗。原理图用orcad画的

网友:
    是的,两者都要有,而命名要一至

网友:
    是的,两者必顺有。名字也要一样才行

网友:
    orcad里面的pcb封装要与你pads里面的元件类型名一致。在pads中建立元件类型时,将你的元件类型指向元件封装即可,元件类型与元件封装名称可以不一致,一般都做成一致的,方便区分。

网友:
    是的,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