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稳压芯片是什么规格型号

楼主(2019-08-11):
我手里有一个稳压芯片,5V稳压,请教是什么型号。用二极管档测试如下:V1-3=0.56v,v3-1 =∞,v2-3 =0.67v, v3-2=∞,v1-2=0.62v,v2-1=1.42v。我找很久没有找到对应的。谢谢啦。2脚电压是跟3脚一致,如果3脚电压低于4.5v,2脚就对外无输出。

芯片

芯片

网友:
  • 2 脚电压是跟 3 脚一致
  • 如果 3 脚电压低于 4.5v,2 脚就对外无输出。

行為看起來有點像 Reset Supervisor。

Pin 2 在電路中是接到什麼地方去?

楼主:
超級狗 发表于 2019-8-11 13:242 脚电压是跟 3 脚一致如果 3 脚电压低于 4.5v,2 脚就对外无输出。

2脚接到主芯片的VPP脚上,3脚接到主芯片VCC上,外部电源12v通过一个电阻接到3脚,应该这个元器件具有稳压作用吧?,

楼主:
根据你的提示已经找到,MAX6330LUR- T应该是符合我们需求的芯片。谢谢。

也算是萬中選一的型號啦!^_^

网友:
没有用过这种型号

网友(2019-09-11):
把外围电路画出来更容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