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里面如何删除从CAD里面导过来的多余的看不到的东东

楼主(2019-08-12):
用AD09画好板后,发现有从CAD里面导过的多余的看不到的东西,因为打开PCB文件时,板子不是显示在正中央,而是在一个边边的角落里,知道有其他东西,但是就是看不到,请教各位大神,该如何把这个多余的看不见的东西删掉啊

网友A:
    框选PCB部分,删除其外的!不行就新建PCB,把有用的东西拷过去!

楼主:
    今天早上我试了下,试了那个反选,可以,但是我在那个菜单按钮那里选择删除选择意外的就是不行,按快捷键S O才可以删除,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框选PCB部分,删除其外的!不行就新建PCB,把有用的东西拷过去!

    噢噢,你这个应该也是反选功能,今天早上我试出来了,刚开始从CAD导过来的时候有东西没删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框选PCB部分,删除其外的!不行就新建PCB,把有用的东西拷过去!

真的奇怪,我今天早上在公司的电脑反选可以删掉,但是现在在家用自个的笔记本试就不行,用的都是AD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