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 服务器下添加用户和删除用户的命令

楼主(2019-08-12):
linux服务器下添加用户和删除用户的命令,需要的朋友可以参考下。

其中各选项含义如下:

  -c comment 指定一段注释性描述。
  -d 目录 指定用户主目录,如果此目录不存在,则同时使用-m选项,可以创建主目录。
  -g 用户组 指定用户所属的用户组。
  -G 用户组,用户组 指定用户所属的附加组。
  -s Shell文件 指定用户的登录Shell。
  -u 用户号 指定用户的用户号,如果同时有-o选项,则可以重复使用其他用户的标识号。

  用户名 指定新账号的登录名。

  例如:
复制代码代码如下:
seradd –d /usr/sam -m sam

  此命令创建了一个用户sam,其中-d和-m选项用来为登录名sam产生一个主目录/usr/sam(/usr为默认的用户主目录所在的父目录)。
  # useradd -s /bin/sh -g group –G adm,root gem
  此命令新建了一个用户gem,该用户的登录Shell是/bin/sh,它属于group用户组,同时又属于adm和root用户组,其中group用户组是其主组。
  增加用户账号就是在/etc/passwd文件中为新用户增加一条记录,同时更新其他系统文件如/etc/shadow, /etc/group等。这几个文件的内容在后面会做详细介绍。
  Linux提供了集成的系统管理工具userconf,它可以用来对用户账号进行统一管理。
  如果一个用户的账号不再使用,可以从系统中删除。删除用户账号就是要将/etc/passwd等系统文件中的该用户记录删除,必要时还删除用户的主目录。删除一个已有的用户账号使用userdel命令,其格式如下:
serdel 选项 用户名
  常用的选项是-r,它的作用是把用户的主目录一起删除。
  例如:
  # userdel sam
  此命令删除用户sam在系统文件中(主要是/etc/passwd, /etc/shadow, /etc/group等)的记录,同时删除用户的主目录。
  修改用户账号就是根据实际情况更改用户的有关属性,如用户号、主目录、用户组、登录Shell等。
  修改已有用户的信息使用usermod命令,其格式如下:
sermod 选项 用户名
  常用的选项包括-c, -d, -m, -g, -G, -s, -u以及-o等,这些选项的意义与useradd命令中的选项一样,可以为用户指定新的资源值。另外,有些系统可以使用如下选项:
  -l 新用户名
  这个选项指定一个新的账号,即将原来的用户名改为新的用户名。
  例如:
  # usermod -s /bin/ksh -d /home/z –g developer sam
  此命令将用户sam的登录Shell修改为ksh,主目录改为/home/z,用户组改为developer。
  用户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用户口令的管理。用户账号刚创建时没有口令,但是被系统锁定,无法使用,必须为其指定口令后才可以使用,即使是指定空口令。
  指定和修改用户口令的Shell命令是passwd。超级用户可以为自己和其他用户指定口令,普通用户只能用它修改自己的口令。命令的格式为:
asswd 选项 用户名
  可使用的选项:
  -l 锁定口令,即禁用账号。
  -u 口令解锁。
  -d 使账号无口令。
  -f 强迫用户下次登录时修改口令。
  如果默认用户名,则修改当前用户的口令。
  例如,假设当前用户是sam,则下面的命令修改该用户自己的口令:
  $ passwd
  Old password:******
ew password:*******
e-enter new password:*******
  如果是超级用户,可以用下列形式指定任何用户的口令:
  # passwd sam
ew password:*******
  Re-enter new password:*******
  普通用户修改自己的口令时,passwd命令会先询问原口令,验证后再要求用户输入两遍新口令,如果两次输入的口令一致,则将这个口令指定给用户;而超级用户为用户指定口令时,就不需要知道原口令。
  为了系统安全起见,用户应该选择比较复杂的口令,例如最好使用8位长的口令,口令中包含有大写、小写字母和数字,并且应该与姓名、生日等不相同。
  为用户指定空口令时,执行下列形式的命令:
  # passwd -d sam
  此命令将用户sam的口令删除,这样用户sam下一次登录时,系统就不再询问口令。
  passwd命令还可以用-l(lock)选项锁定某一用户,使其不能登录,例如:
  # passwd -l s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