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15.5 总是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2019-08-12):
    win7 15.5 总是出现这个问题 ,求解决方案,也装了16.6

网友A:
    是不是软件出问题了呀!

网友:
    版本问题,大一点的板子铜都跑不了,有些铜皮只要MOVE了,软件就死,用15.5一定得常用保存,指不定啥操作后就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软件出问题了呀!

    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
    16.6会出现这种问题吗

网友:
    跑一下 database check试一下

网友(2019-09-26):
    是软件问题吗?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