钽电容能替代MLCC吗?

楼主(2019-08-12):
    钽电容能替代MLCC吗?

【导读】最近, 要找到适当的MLCC电容是越来越难了。从长远来看, 厂商可以通过增加生产线来解决这一问题。然而, 这对许多目前急需这些物料的客户而言, 依然是远水不解近渴。以下将分享从MLCC电容过渡到钽电容的可能性。

    虽然这不是最受欢迎的建议,但我们确实得到了一些积极的反馈, 来自Kemet公司的Wilmer Companioni提出了一些可供客户参考的建议。以下是他为KO-CAP(有机聚合物电容器)的Kemet系列制作的幻灯片。

    如果你正在考虑将MLCC电容替换成钽电容, 就需要关注Wilmar在这张图表上列出的几个关键参数。我将其总结如下。

    电容值

    在封装尺寸相同的情况下, 钽电容的电容值往往大于MLCC电容。截至本文发表时, Digi-Key电容的最小电容值是0.47uF。上图显示的是680nF, 因为这是目前提供的电容值最小KO系列电容。如果你需要低于此值的电容, 则不建议你使用钽电容。钽电容的一个优势在于,一个钽电容可代替一组MLCC电容,从而节约了成本和空间。

    电压

    在使用钽电容时, 对于电压会有些限制。当电压超过35V时, 许多钽电容就会被视为高压。这意味着, 如果你的工作电压大于50V, 那么想要将MLCC替换成钽电容可能不是可行的解决方案。

    等效串联电阻

    在等效串联电阻指标上,MLCC的等级通常低于同等的钽对标物料。现在有了较低等效串联电阻的钽电容, 但如果等效串联电阻对你而言优先级较高, 那么你可能难以从MLCC电容过渡到钽电容。

    频率

    在查看钽电容时,你需要注意其自谐振频率。如果你操作的开关频率高于1MHz,则可能会超出钽电容的上限。

    反向偏置电压

    钽电容为极化电容, 因此不能承受反向偏置电压。如果要将电容放在可能存在反向偏置或需要承受反向偏置的位置, 则不适合使用钽电容。

    最后的结论

    由此可以看出, 替换电容是可能的, 尽管有时不可用或不可行。如果你正处于缺少MLCC的困境中并想寻求解决方案, 那么本文可为你提供一些参考。

网友:
    钽电容优于自身安全性能弊端 终究会被聚合物钽电容和聚合物叠层固态电容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