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封装外框丝印

楼主(2019-08-12):
大神们,芯片封装外框丝印尺寸要怎么确定?

网友:
    丝印保持规格书标示的芯片外框大小一致。placeboundtop外扩0.5mm,1mm,3mm不等

网友:
    看数据手册,推荐封装那里,再看看实物。

网友:
    按照芯片规格书来做

网友:
    按照手册来做

网友:
    参考规格书中的最大尺寸,再比对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