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系统I/O编程(二) ---- 文件锁函数(下)

楼主(2019-08-12):
文件记录锁的功能代码具体如下:

  • /*lock_set.c*/
  • int lock_set(int fd,int type)
  • {
  • struct flock old_lock,lock;  /*定义flock结构体*/
  • lock.l_whence=SEEK_SET;  /*加锁整个文件*/
  • lock.l_start=0;
  • lock.l_len=0;
  • lock.l_type=type;
  • lock.l_pid=-1;
  • /*判断文件是否可以上锁 */
  • fcntl(fd,F_GETLK,&lock);
  • if(lock.l_type!=F_UNLCK)
  • {
  •   /*判断文件不能上锁的原因 */
  •   if(lock.l_type==F_RDLCK) /*该文件已经有读取锁 */
  •   {
  •     printf("Read lock already set by %d\n",lock.l_pid);
  •   }
  •   else if(lock.l_type==F_WRLCK) /*该文件已经有写入锁 */
  •   {
  •     printf("Write lock already set by %d\n",lock.l_pid);
  •   }
  • }
  • /*l_type 可能在执行完上述判断后被修改了*/
  • lock.l_type=type;
  • /*根据不同的type值进行阻塞式上锁或解锁*/
  • if((fcntl(fd,F_SETLKW,&lock))<0)
  • {
  •   printf("Lock failed:type=%d\n",lock.l_type);
  •   return 1;
  • }
  • switch(lock.l_type)
  • {
  •   case F_RDLCK:
  •   {
  •    printf("Read lock set by %d\n",getpid());/*getpid()用来得到当前的进程号*/
  •   }
  •   break;
  •   case F_WRLCK:
  •   {
  •    printf("Write lock set by %d\n",getpid());
  •   }
  •   break;
  •   case F_UNLCK:
  •   {
  •    printf("Release lock set by %d\n",getpid());
  •    return 1;
  •   }
  •   break;
  •   default:break;
  • }  /*end of switch*/
  • return 0;
  • }

    下面的代码是文件写入锁的测试用例,这里首先创建一个hello.c文件,然后对其上锁,最后释放写入锁。代码如下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