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限流电阻放在整流二极管前面和后面有没有区别,为什么?

楼主(2019-08-12):
如图所示,请教大神,限流电阻R应该如何选取呢?开关管关断时,Vaux按照设定值为16V,VCC理论要求值是15V,芯片工作电流为400uA。

把限流电阻放在整流二极管前面和后面有没有区别,为什么?非常感谢!

网友:
应该有区别吧,坐等大神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