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层板GPS天线供电,现在50欧姆阻抗参考第二层,线宽是5mil,我现在考虑走线太细,...

楼主(2019-08-12):
来自微信群:EDA365-电子硬件设计【2】
4层板GPS天线供电,现在50欧姆阻抗参考第二层,线宽是5mil,我现在考虑走线太细,想参考表层做阻抗,已改怎么做?

网友:
    你说一下叠层结构的设计咯,看下各层的间距是怎样的,不行的话应该也可以考虑第二层掏空,参考到第三层的地平面上去,距离加大了,阻抗线的宽度也就要增加了。

网友:
    可以加上同层参考平面试试或者挖空第二层,参考第三层

网友:
    挖空第二层,参考第三层

网友:
    可以挖空第二层,参考第三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