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电源线上的噪声干扰通过滤波电容滤到地平面狗以后会不会通过地平面回流到...

楼主(2019-08-12):
来自微信群:EDA365-电子硬件设计【2】
请问一下电源线上的噪声干扰通过滤波电容滤到地平面狗以后会不会通过地平面回流到其它元器件的地,然后干扰到该器件的正常工作呢?

网友:
主要看通过滤波电容的电源回路,回路的阻抗越大,由于共地噪声,其噪声对板内其它器件影响就越大。
是否会影响到这些器件正常工作,需要看地噪声的严重程度。
器件不能正常工作,出现逻辑错误,多方面的因素都有可能引起这种现象产生。

网友:
所以靠近用电器的地方加电容,就能减小高频的地回流,直流以上的都能滤,看你电容加多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