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com 和 Xilinx 技术文档中的常用术语定义(1)

楼主(2019-08-12):
Xilinx.com 和 Xilinx 技术文档中的常用术语定义
请浏览以下术语表,或选择下列术语之一:

3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3G
第三代

3GPP
第三代合作伙伴项目

三态缓冲器
一种缓冲器,可以使输出信号端处于高阻抗状态中,从而避免该信号与其他输出信号发生冲突。

ACK
确认

邻载波泄漏比

ACP
  • 加速器链接接口
  • 邻近信道功率

ADC
模数转换器

地址
存储(如寄存器或存储器单元)位置的标识。

AER
高级错误报告

AFIR
接收过滤器 ID 寄存器

AFMR
接收过滤器屏蔽寄存器

AFR
接收过滤器寄存器

ALM
警报

ALU
请参见 算术逻辑单元.

AMBA
高级微控制器总线架构。面向高性能 32 位和 16 位嵌入式微控制器的片上通讯标准。

AMP
非对称多重处理通常,CPU 有独立的操作系统,资源共享。应用于 Zynq-7000 All Programmable SoC。

AN
自动协商机制

注解
在原理图中插入仿真值的操作。

ANSI
美国国家标准学会

反熔丝
是一种通过短路特殊电阻来对连接进行永久编程的器件。

AOSR
警报输出状态寄存器

APB
高级外设总线

API
应用编程接口是由特定软件供应商开发的一组软件库,允许第三方软件程序与该供应商的程序进行连接。

APP
应用

APU
应用处理器单元

架构
可编程集成电路系列的通用逻辑结构。您可以在不同的制造工艺下实现相同的架构。

架构向导
一种图形应用程序,您可以使用它来定制数字时钟管理器 (DCM) 和串行收发器。它会为所有受支持的综合工具生成 HDL 文件。它还可以为 DCM 计算抖动,并为串行收发器实现通道连接。您可以在项目导航器 (Project Navigator) 中找到该应用程序。

ARD
地址范围定义

区域约束
区域约束是由用户或综合等流程创建的,它可以指导优化过程在设计实现期间的实施。

使用面积与速度的估算
提供有关设计的使用面积与速度之间利弊信息的过程。综合工具可以使用该信息准确地评估这些利弊。

ARHT
自动重载/保留

算术方程
用于指定 Xilinx® cpld 的特殊算术功能的方程。

算术逻辑单元 (ALU)
是一种逻辑功能单元,用于执行算术计算,如加法、乘法和比较运算。ALU 是中央处理单元 (CPU) 的一个组件。

ARM Processor
高级精简指令集计算机处理器。ARM Holdings 开发的32位精简指令集计算机(RISC) 指令集架构 (ISA) 。

ASIC
专用集成电路。 根据特定用途定制的集成电路 (vs 通用型)。例如,仅仅用于运行特定制造商手机的芯片就是一个 ASIC。完全由用户定制掩膜制造的芯片,或者部分由定制掩膜制造部分由门阵列组成的芯片。

封装地
封装材料会因供应商而有所不同。在某些情况下,Xilinx 会利用多个供应商,因此在必要时会列出每个供应商所使用的封装材料。要找到适用于您的器件的信息,请参考物理包装上的顶部标记。您还可以从材料数据申报数据表 (MDDS) 中获取该信息。

  • 装配 A:数字“A”或“F”作为第一个字符出现在包装顶部标记的第四行中。
  • 装配 R:数字“R”位于包装顶部标记的第三行中。(如 VQ44ART0233)。
  • 装配 D:数字“D”作为第一个字符出现在包装顶部标记的第四行中。

断言
警告信息,在仿真和预期值中出现不一致时会激活该信息。系统将支持用户定义断言和自动断言。

异步调试
是一种调试模式,在该模式下将不依赖系统时钟来采集数据。

异步逻辑
其变化状态不依赖于时钟变化的逻辑 是一种信号,在断言与时钟无关的信号时会立即执行其预期的函数。

异步寄存器
是一种寄存器,其状态变化不依赖于时钟的变化。

异步传输模式 (ATM)
以固定大小数据包的方式在高速电信通道上传输语音、数据和视频的方法。

ATM
查看 异步传输模式

属性
位于 FPGA 或 CPLD 原理图中的符号或网络上的说明,用于表示其位置、实现、命名、方向或其他属性。

AV
视听

AVB
音视频桥

AXI
高级可扩展接口协议. 针对于高性能、高时钟频率系统的总线协议设计并包含众多特性,使其理想适用于高速亚微米级互联。

B

逆向注解
将布局布线以后的时序信息反标回网表。

BAR
基地址寄存器

BBD 文件
黑盒定义文件。BBD 文件会列出外设使用的网表文件。

BBRAM
电池供电的 RAM

BBU
基带单位

BCH
广播信道

BCR
桥控制寄存器

BE
字节使能

行为
进程语句中指定的一系列顺序语句。

行为设计
基于文本而不依赖于技术的设计,它将高级功能性与高级信息流融合在一起。

行为设计方法
使用文本语言而不是互连符号原理图来定义电路的方法。

行为仿真
通常会在使用硬件描述语言 (HDL) 输入的设计中执行行为仿真。 在 HDL 设计的预综合阶段会执行此类仿真。功能性仿真会检查 HDL 代码是否描述了所需的设计行为。行为仿真是一种仿真过程,将通过解释定义该设计的方程来执行仿真过程。方程不需要转换为表示这些方程的逻辑。

BEL 布局约束
可以为已将布局站点分配至逻辑器件门的叶级实例分配基本元素 (BEL) 约束。在分配 BEL 约束时,会导致 LOC 和 BEL 约束“固化”并写入到为该实例导出的 UCF 文件中。这些 LOC 会作为其各自分配站点中的矩形或站点中的逻辑函数符号显示在“器件”视图中,具体要取决于缩放级别。

BFL
总线功能语言

BFM
总线功能模式

BFN
B 帧的数目

BIER
桥中断使能寄存器

二进制计数器
在基数 2 中实现的计数器。

二进制编码
二进制或最大编码是一种状态机编码类型,它使用最少量的寄存器进行状态机编码。每个寄存器都会发挥其最大的功能性。

BIR
桥中断寄存器

BIT 文件
比特流文件。

Bitgen
是为 Xilinx 器件配置生成比特流的程序。BitGen 会将完整路由的本地电路描述 (NCD) 文件作为其输入,并生成一个配置比特流,它是一个带有 .bit 扩展名的二进制文件。

BitInit
比特流初始化工具。会在 FPGA 上初始化处理器的指令存储器,并在 FPGA block RAM 中存储指令存储器。

比特流
比特流是一种数据流,它包含器件逻辑的位置信息,也就是可配置逻辑模块 (CLB)、输入/输出模块 (IOB)、3 态缓冲器 (TBUF)、引脚和路由元素的位置信息。比特流还包括空的占位符,它们将使用读回期间器件发送的逻辑状态来填充。仅触发器、RAM 和 CLB 输出等存储器元件才会与这些占位符相对应,因为其内容可能会从一种状态变为另一种状态。在将比特流下载到器件上时,比特流会配置器件逻辑并进行器件编程,以便您可以读回该器件的状态。比特流文件的扩展名为 .bit。

模块
  • 包含一个或多个逻辑函数的组。
  • 原理图或符号表。系统提供了四种类型的模块:

        1.复合模块表示该设计是分层结构的设计。复合模块是表示基本原理图或网表的符号。
        2.模块化模块是不具有基本原理图的符号。模块化模块也称为基元。
        3.引脚模块用于表示原理图引脚。
        4.注释模块是没有电气连接功能的符号,它仅用于技术文档和图形中。

block RAM
内置在器件中的随机访问存储器模块,它有别于分布式的、基于 LUT 的随机访问存储器。

BMCA
最佳主时钟算法

BMM 文件
Block RAM 存储器映射 (BMM) 文件是一个文本文件,它对各个 block RAM 如何组成相邻的逻辑数据空间进行了语法描述。Data2MEM 会使用 BMM 文件将数据转换为正确的初始化格式。由于 BMM 文件是文本文件,因此您可以直接编辑它。

自下而上的设计
是 HDL 的设计方法,其中已定义的 HDL 模块会合并到一个所需的整体设计行为中。并且,首先会完成设计的最低层部分。仅在完成低层构建模块后,才能完成设计中的更高层模块。此方法通常用于原理图采集程序中。

边界扫描
对电子组件进行板级测试所使用的方法。主要目的是为了测试芯片的 I/O 信号和 IC 之间的互连。 边界扫描是一种方法,它通过称为测试访问端口 (TAP) 的标准接口来观察和控制所有新芯片的 I/O 信号。边界扫描架构包括四个专用的 I/O 控制引脚,IEEE 规范 1149 中对此进行了说明。

断点
是一种条件,仿真器在此条件下会停止执行仿真命令。

BRG
波特率生成器

BRPR
波特率分频器

BRR
缓冲区就绪寄存器

BSB
Base System Builder。是一个向导,用于在 Xilinx® Platform Studio (XPS) 中创建完整的设计。BSB 也是在 Base System Builder 中使用的文件类型。

BSP
板级支持包/比特流处理器

BTL
位时序逻辑

BTR
位时序寄存器

BTS
收发器基站

BTT
字节传输

缓冲器
用于增加弱信号电流或驱动力,从而增加信号扇出能力的一个存储元件。

BUFG
Global Buffer (Xilinx® FPGA 元件)

BUFT
三态缓冲器。

基于字节的 PROM
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PROM),一次输出一个字节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