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问题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楼主(2019-08-12):
有两个问题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1、如图中 是wifi 2.4G 和5G 信号 采用一个零件 将双频整合到一起,中间那个白色零件是不是叫耦合器 ? 我至今只见过图中这个是24DB的TX和功率更小的无线路由器,用这个零件将双频整合到一起共用一根天线是不是在大功率的情况下不适用?衰减太大?

2、如果在TX功率27DB的情况下 是否能用这个耦合器?让 2.4G 5G共用一个天线?

网友A:
1、把隔离度处理好就可以用。
2、27DB有点大,这种小的耦合器不一定扛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把隔离度处理好就可以用。
2、27DB有点大,这种小的耦合器不一定扛得住。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