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原理图添加汉字对电路进行解释,结果添加汉字后就变成乱码了???

楼主(2019-08-12):
想给原理图添加汉字对电路进行解释,结果添加汉字后就变成乱码了???请问这是什么鬼东东

网友A:
    应该可以只是转成PDF会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只是转成PDF会乱码

还没转PDF呢

网友:
    选择一下字体,还有一般需要汉化才可以

网友:
    请问你是用什么添加的?跟软件的字体有关系吧

网友:
    添加text后,字体有三种类别可选,有一种里面可选宋体什么的那个类别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