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什么是分频?

楼主(2019-08-12):
弱弱的问一下什么是分频?感谢!

网友A:
受外部周期信号激励的震荡,其频率恰为激励信号频率的纯分数,都叫做分频。实现分频的电路或装置称为“分频器”。(纯分数:只有分数部分,即小于1的分数,如3/4就是,而一又五分之四(1+4/5)就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外部周期信号激励的震荡,其频率恰为激励信号频率的纯分数,都叫做分频。实现分频的电路或装置称为“分频 ...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