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下图中传输线变压器的作用,感谢!

楼主(2019-08-12):
请教大神下图中传输线变压器的作用,其中T1,T2分别接两天线,天线位于某移动平台的两端。谢谢!

网友:
    如果两个巴伦是一样的,就是把100欧姆输入信号分成两路50欧姆同相信号,再由天线发射出去。

网友A:
    变压器在这里应当也是做信号放大的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在这里应当也是做信号放大的作用的。

    这样都能看出来?

网友B:
    变压器,要么是隔离的作用,要么就是变压的作用。
像这种在天线端一般起放大的可能性比较大吧。纯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要么是隔离的作用,要么就是变压的作用。
像这种在天线端一般起放大的可能性比较大吧。纯猜的。

猜的,那你就猜错了,变压器来变信号,信号电压还不够变压器自身消耗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猜的,那你就猜错了,变压器来变信号,信号电压还不够变压器自身消耗的。

    好像以前的收音机的接收部分是通过变压器的。你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在这里应当也是做信号放大的作用的。

    这个变压器像是巴伦,1:1 比率,应该没有放大信号的功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像以前的收音机的接收部分是通过变压器的。你可以看看。

    变压器本身没有放大能量的功能,不过可以匹配阻抗,让更多功率从源传射到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本身没有放大能量的功能,不过可以匹配阻抗,让更多功率从源传射到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