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示波器是否会引入干扰?

楼主(2019-08-12):
产品:变频器
测试对象:控制板上的5V电源,该电源由+15V至5V隔离型开关电源产生,+15V由变频器母线电压通过另一个开关电源产生,母线电压为2500V;
测试仪器:示波器,电池供电,通道之间隔离,单端插头
测试方法:由于示波器探头不够长,采用两根自制的双绞线将信号从电路板上引出,再将示波器探头夹在两根导线上测量,导线长度约为1m左右;
测试结果:当开关器件动作时(空载),电压上升或下降对应的时刻5V电源上存在一个衰减的正弦振荡信号,频率约为40M,幅值约为+2V;
改进:将双绞线去掉,直接将示波器探头夹在电路板上的电源管脚测量,发现幅值变得很小,约为0.5V,而且振荡波形不规则,衰减较快;
请教大神两个问题:
(1)开关器件动作时是否真的产生了干扰传导到了+5V处,该干扰是否很强?
(2)是否和示波器测量本身有关,有没有可能干扰本身就不存在,或者非常小,而是因为示波器探头或导线起到了信号放大作用?
非常感谢!

楼主:
因为是空载运行,空间干扰可能很小,我们怀疑是不是因为双绞线改变了线路阻抗,相当于改变了滤波器插入损耗,因为电路发生事实上好像在25MHz频率发生了谐振,才导致信号很大,所以我们理解是干扰不应该那么大,是线路谐振引起的,不知道理解是否合理。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线过长 产生的天线效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线过长 产生的天线效应呢?

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只有在开关动作的时候才会产生对应的干扰,而且频率还有高到那种程度,有无延长线的时候信号频率基本没变化,仅仅是幅值产生了很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