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出现这种情况怎么破???

楼主(2019-08-12):
    altium 出现这种情况怎么破???

网友A:
    在preference里返回缺省,再重启软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reference里返回缺省,再重启软件试试

    谢谢大神,按照你的方法已经解决了这个

网友:
    建议用英文版的,这样能加上自己的理解,印象也比较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