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是如何处理不用的时钟输出?

楼主(2019-08-12):
请问不用的时钟应当下拉到地?悬空?上拉?电容到地?RC到地?无端接的时钟走线是否会形成“传说中”的天线造成EMI问题呢?感谢!

楼主:
直接短路到地,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短路到地,可不可以?

    直接到地的话有可能会导致GND受到污染,所以还是加一个几ohm的电阻到地比较好,像4.7ohm。

网友A:
    这个要分情况,如果管脚没有输出,直接悬空,如果有,看看是什么样的信号,再决定是电阻还是电容到地。

网友B:
    一般是RC到地,管脚引脚不长,辐射的都是高频信号,所以低频的不用理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RC到地,管脚引脚不长,辐射的都是高频信号,所以低频的不用理会。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分情况,如果管脚没有输出,直接悬空,如果有,看看是什么样的信号,再决定是电阻还是电容到地。

谢谢!

网友:
    参考器件推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