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退耦通道限流32A,30A以上的直流退耦电感会拉低电压导致EUT不能正常工作怎么...

楼主(2019-08-12):
一般的退耦通道限流32A,30A以上的直流退耦电感会拉低电压导致EUT不能正常工作怎么办?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A:
    电感的直流阻抗再高了。找直流阻抗低点或感值低点的电感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的直流阻抗再高了。找直流阻抗低点或感值低点的电感试一下。

好的,谢谢大神!

网友(2020-08-31):
    浪涌的退耦电感造成直流供电电压降低,这是一个头疼的问题。好像国外的emtest和国内的长沙容测的设备能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