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定律在直流电路分析中的应用

楼主(2019-08-12):
    欧姆定律在直流电路分析中的应用

    关键词: 直流电路, 欧姆定律, 应用, 串联, 并联, 串并联

    当使用一个电子元件时,你首先要知道如何计算出电流、电阻和压降。当知道这三个参数中的其中两个,就可以根据欧姆定律计算出第三个。下面我们根据几个简单的电路来看下这方面的计算。

    串联电阻电路

    下图电路是两个电阻串联,用12VDC电源供电。第一步要计算电路的总电阻,然后计算出电路的电流。在串联电路中,整个电路的电流是一样的。

    电路的总电阻为11K欧姆, 负载的总压降为12VDC。可以根据欧姆定律计算出电流:
I = V / R = 0.00109A

    然后再根据欧姆定律计算出每个电阻上的压降:V = IR
    • 1K欧姆电阻上的压降为:V = 0.00109 X 1000 = 1.09V
    • 10K欧姆电阻上的压降为:V = 0.00109 X 10000 = 10.9V

    并联电阻电路

    下图电路中使用相同的12VDC供电,然而负载变为并联。并联的两个电阻两端由相同的电压,因此在这个电路中两个电阻的压降都是12V,但是由于阻值不同,流过两个电阻的电流会不同。
    然后可以根据欧姆定律计算两个电阻流过的电流:I = V/R
    • 1K欧姆电阻上的电流为:I = 12/1000 = 0.012A
    • 10K欧姆电阻上的电流为:I = 12/10000= 0.0012A
    • 电路的总电流为:0.0012A + 0.012A = 0.0132 A

    根据上面的计算结果,可以分别计算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的功耗:
    • 串联电路上的功耗为:12V x 0.00109A = 0.01308W
    • 并联上的功耗为:12V x 0.0132A = 0.1584W

    串并联电路

    下图是一个简单的串并联电路,很多初学者会在面包板上搭建这个电路。理解怎么计算很重要。
    并联电路部分是两个参数相同的LED并联。我们知道在并联电路中,总电流等于支路电流之和,因此总电流就为40mA。现在有足够的参数去计算R1的阻值。LED的压降为2.2V,因此电阻上的压降为9.8V。根据欧姆定律:R = V/I。

    R1 = 9.8/0.040= 245Ω。

    请注意,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使用240或250欧姆的电阻,因为它们是常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