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的问题请教一下热心的大神

楼主(2019-08-12):
刚毕业的小白,请问各位大神,ADC 的输入信号频率和 AD 的 Datasheet 里写的采样率、3dB 带宽有什么关系呀?我有点傻傻分不清楚了,跪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输入频率应小于 采样率,3DB带宽为截止频率

网友:
    非常謝謝分享,這裡有好多基礎資源可以學習

楼主:
    最大时钟速率:900Msps,意思是输入频率应该小于900M吗?那为什么还要说明3dB带宽为1.2G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频率应小于 采样率,3DB带宽为截止频率

最大时钟速率:900Msps,意思是输入频率应该小于900M吗?那为什么还要说明3dB带宽为1.2G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频率应小于 采样率,3DB带宽为截止频率

    根据奈奎斯特准则,采样率必须大于信号最高频率的2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频率应小于 采样率,3DB带宽为截止频率

那最高输入频率为450M?

网友:
    还要看你要采样做什么。另外这个是频域上的频率,不是时域上的,需要做转换,请参考信号与系统。

网友B:
    AD的3dB带宽是指输入信号的最大频率,这个是器件的低通特性,这个概念和低通滤波器类似。
AD的采样率是指AD的最大工作频率,也就是AD的数字输出最高频率。
AD除了低通采样外还有带通采样,上面几楼说的奈奎斯特采样定理一般指低通采样,但是还有一个“带通采样定理”,AD是可以对超过采样率的信号进行采样的,常见的区别就是带通采样的信号输入端必须要有带通滤波器(防止采样混叠)。ADI网站上的这个文章可以做参考,对理解带通采样有用。
https://www.analog.com/media/cn/ ... notes/AN-282_cn.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的3dB带宽是指输入信号的最大频率,这个是器件的低通特性,这个概念和低通滤波器类似。
AD的采样率是指A ...

    谢谢指导

网友:
    这个论坛太好了  就是发现的太晚了

网友:
    奈奎斯特准则:输入信号频率<2*采样率,3dB 带宽是针对输入信号频率

网友(2020-03-25):
    输入信号频率和采样率LS已经说的很明白了,3db带宽是指ADC工作时施加的模拟输入信号等于或接近转换器的规定满幅电压。然后将输入频率提高到某个频率,使数字转换结果的幅值降低3dB。该输入频率即为3db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