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sensAI Compiler 1.1中得到“list index out of range”错误?

楼主(2019-08-12):
为什么在sensAI Compiler 1.1中得到“list index out of range”错误?

网友A:
不应该出现错误列表索引超出范围,并且没有一个单一的原因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唯一的方法是通过更多的测试来提高软件的质量。同时,请避免使用卷积和FC层(RELU)以外的层作为最后一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出现错误列表索引超出范围,并且没有一个单一的原因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唯一的方法是通过更多的测试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