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教仿真,多谢!

楼主(2019-08-12):
    目前粗略的学习了一遍仿真,会用cadence,ADS,HFSS,siwave软件,也简单的跑过一个LPDDR4,也只有简单的分析,目前没有实际的项目去练习了,请教一下高手,下一步应该怎么走?目前是PCB layout,很想拿自己做过的板子去练习,但是又不知道结果对不对?迷茫中,请高手指教,先谢过!

网友A:
    把你的结果晒出来,然后说说自己的理解,这样才叫交流讨论

网友:
    我也想学。。但是连DDR3我这边都接触不到。。所以只能梦中学了。先了解。以后有机会在深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结果晒出来,然后说说自己的理解,这样才叫交流讨论

谢谢引导,我来附张图,帮我分析分析

楼主:
    RE: 请教仿真,多谢!

    我只能分析由于阻抗不连续产生振铃,其他的都看不出
图片提交显示内部服务器错误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自己做过的项目仿真出来的结果和实测的去对比,就可以了。

楼主:
    我们公司没有仿真工程师,我又是自学,不知道下手

楼主:
    还想请教一下那个眼图模板怎么生成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自己做过的项目仿真出来的结果和实测的去对比,就可以了。

    自己动手去测试,我也想过这个,但是我layout出身,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C:
    我也是layout,最近想研究下仿真,相关板子有,但是模型不知道去哪找,有没有大神有板子,模型,整套的资料分享下,学习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layout,最近想研究下仿真,相关板子有,但是模型不知道去哪找,有没有大神有板子,模型,整套的资料 ...

    找到想学的软件  买一本对应的书籍,一般都有配套的设计和模型
如果仿自己的板子,到官网找模型就好了  不过有些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到想学的软件  买一本对应的书籍,一般都有配套的设计和模型
    如果仿自己的板子,到官网找模型就好了   ...

买了书,但是只有书,没有响应的光盘,不知道是不是书买的不对,我现在买的是:cadence高速电路板设计与仿真(第五版)信号与电源完整性分析。

网友:
    DDR的仿真关注
1.信号质量是否满足要求,信号质量要求在数据手册上有。
2.时序是否满足要求,时序可以通过计算的。
    3.仿真参数是否正确。

网友E:
    我也新手。发表一点我的看法。PCB仿真关键两点:阻抗和时序。对应频域和时域。
    首先要对信号完整性和电源完整性有一定的理论了解。可以看一下Bogatin的书或者于博士的书。
对具体仿真模块有较深的了解。如果连仿真的模块关注什么性能指标都不知道,那就更不可能知道要仿什么东西了。比如仿真HDMI,你肯定要对HDMI的协议很了解才行,像信号阻抗和时序,对应到PCB上就是走线线宽,线间距,线长,差分线内走线延迟等等。优化手段如反焊盘,相连底层掏空,具体要掏多大的空,可以做what-if分析。
仿真软件的话,不论是HyperLynx,还是Cadence,SIwave,HFSS,ADS,MATALAB,本质上都一样,只是软件算法和操作不同。如果有实际的项目,动手操作几遍,把整个仿真流程走完,基本就是鼠标点点点的事情了。
    仿真设置无误,最后就是结果分析,能从结果中解读出什么,这一步就很看重你的理论水平了。
说一千道一万,万事开头难。如果有个人帮你领个门,手把手教你实际操作一个工程,相信你离登堂入室不远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新手。发表一点我的看法。PCB仿真关键两点:阻抗和时序。对应频域和时域。
首先要对信号完整性和电源 ...

谢谢,受教了

网友(2019-10-23):
哪里可以下载视频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