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低成本FPGA中实现动态相位调整

楼主(2019-08-12):
    在低成本FPGA中实现动态相位调整

在FPGA中,动态相位调整(DPA)主要是实现LVDS接口接收时对时钟和数据通道的相 位补偿,以达到正确接收的目的。ALTERA的高端FPGA,如STRATIX(r) 系列中自带 有DPA电路,但低端的FPGA,如CYCLONE(r)系列中是没有的。本文主要阐述如何 在低端FPGA中实现这个DPA的功能。 实现架构 实现架构 在LVDS输入接收时,时钟和数据的相位可能是不确定的,因此我们需要将时钟的相 位作出调整,使得时钟能稳定的采集到输入数据。工作的核心就是用锁相环PLL的相 位调整功能,产生若干个时钟的不同相位,看哪些相位能准确的采集到输入数据,然 后取窗口中间的一个时钟相位,作为正常工作时的采样时钟。比如通过PLL产生0, 45,90,135,……,315度8个相移的时钟,如果0,45,90度相移的时钟能正确采 样到输入,那么最后选取中间相位,即45度的时钟作为采样时钟。这样接口上具有最 大的时序裕量,从而保证链路的可靠性。图1为这个设计的基本结构,通过PLL调整相 位的接口,产生了时钟的不同相位来采集数据,最后选择一个最合适的相位。 CYCLONE系列的PLL的相位调整接口时序如图2所示,当用户逻辑控制phasestep, phasecounterselect与phaseupdown信号时,PLL的输出时钟C0就改变一次相位。在 QII生成PLL时,用户必须选上create optional inputs for dynaMIC phase reconfigure, 否则缺省是不会有这些管脚的,如图3所示。另外必须在output clock tab中写入phase shift step resolution的值,这样才能确定每次相位调整的步长。

网友:
    看看如何在低成本FPGA中实现动态相位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