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想请问一下,DC-DC芯片输出3.3V,电源纹波大,对滤波电容值调大时不能降...

楼主(2019-08-12):
来自微信群:西安站——EDA365电子硬件设计技术研讨会群

大家好,我想请问一下,DC-DC芯片输出3.3V,电源纹波大,对滤波电容值调大时不能降低纹波,主要是什么原因?
加的电解电容,100uF;20mV的纹波;输出电流100多mA。

网友:
    加大电感量,降低电容的ESR。

网友:
    这个需要先看一下你的电路图才能确定,问题的话有很多

网友:
    要确定DC-DC的工作模式,调整开关频率配合输出电流选择合适的电感。

网友:
    需要结合原理图和PCB来看

网友:
    3.3V输出,20mv纹波这个你还不满意。
    你的负载是哪家的方案,要求这么高,发出来涨涨见识。

网友:
    根据实际电路图和pcb来分析

网友:
20mA算低了吧,你希望要降到多少?

网友:
    踢哀(TI)- Reducing noise on the output of a switching regulator

网友:
    楼主想要降到10mV以下吗?换电容吧 不要用液态电解电容 ,找ESR更低的聚合物电容

网友:
    不光是电容,走线关系也很大,不然再好的电容都起不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