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回流。

楼主(2019-08-12):
在我的观念中,数字回返电流因flux cancellation所以会在参考平面上沿着信号线回到信号源
于是我不懂在信号线未跨越分割的情形下,为何图中的两条回返电流会沿着金属机壳(而非参考平面)回到信号源?
除非是二层的PCB(没有参考平面),但几乎不可能这样设计,文中也没提到是二层板。

请各位大神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GND平面并不是理想的0电位,回返电流在地平面流动,因为地平面具有一定的阻抗,所以会在地平面产生一定的电位;
所以真是情况,地平面上各处电位都不相等,这种由于地平面阻抗产生的共模电压源,相对于机壳、或电缆、或接地参考平面就形成了一个共模环路,只不过对机壳这个共模环路阻抗最低,所以主要还是从机壳返回源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GND平面并不是理想的0电位,回返电流在地平面流动,因为地平面具有一定的阻抗,所以会在地平面产生一定的电 ...

    感谢大神,
    想请教电阻上流过电流真的会形成共模电压源吗?有没有什麽依据?该电压源的能量由何而来?

    我的想法是回返电流在地平面流动,所以会在地平面产生一定的电位,也就形成"共模电压",但不会形成"共模电压源",所以也就不该会对机壳、电缆或接地参考平面形成共模环路,产生共模电流
    请指教!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GND平面并不是理想的0电位,回返电流在地平面流动,因为地平面具有一定的阻抗,所以会在地平面产生一定的电 ...

    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