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不是有时候微带线设置得太细了以后,信号传输不过去会大部分的反射回来啊 这...

楼主(2019-08-12):
请问是不是有时候微带线设置得太细了以后,信号传输不过去会大部分的反射回来啊 这样应该怎么办呢?

我用的是波段口 线宽是0.16毫米, 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你就是说阻抗线的问题,这个需要看不同的叠层,然后通过PCB板厂算出来的。 你自己对板材不是很清楚,算出来不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