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主控4层板,8KV接触ESD测试怎么样可以不重启

楼主(2019-08-12):
RT,现在设计一个项目是mcu做主控,4层板,第2层是GND。打静电会重启,有方式可以避免重启么?

网友A:
什么产品,有没有加ESD器件

网友B:
问题描述太简单了,打什么地方?有没查看过重启有没什么提示?

网友:
描述條件仔細點未免太懶了
啥都沒說清楚就問問題

网友:
描述的太简单了!!!!!!!!!

网友:
加保护器件

网友:
加防护器件

网友(2019-09-19):
地线设计太重要了,还有i/o要加DIODE.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描述太简单了,打什么地方?有没查看过重启有没什么提示?

一般主板打ESD就是打金属接口和露铜主地,现在打露铜主地会重启,重启是因为MCU内部有看门狗,看门狗超时复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产品,有没有加ESD器件

产品要过认证,想问下大家做的项目对静电这块的要求是怎么样的

网友C(2019-12-07):
单位如果是成都的,我可以提供帮助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位如果是成都的,我可以提供帮助解决问题

哈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