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7.9.3在导出DesignData,为何NetClass和NetProps两项为灰色,不可用,请高手...

楼主(2019-08-12):
我用EE7.9.3导出DesignData,为何NetClass和NetProps两项均为灰色,不可用,请高手帮忙解决。
如图:

网友:
有ces数据吗?

网友A:
用了Constraint Manager设置规则的设计无需导出NetClass和Net Properties,在CES中可以直接导出这些规则和属性。

RP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Constraint Manager设置规则的设计无需导出NetClass和Net Properties,在CES中可以直接导出这些规则和 ...

我需要HKP格式的数据用于数据转换,CES中导出的数据不是HKP格式的,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不清楚如何禁用CES,刚刚试了一下,把设计文件夹下面有个PCB文件夹单独拷贝出来,再打开.pcb 文件,中途会有对话框问你要不要查找对应.prj文件,先点yes, 然后点取消。等设计打开后就可以导出所有的HKP数据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把CES 值改为0

RP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CES 值改为0

useces这项在PRJ文件上不存在哦,我该如何更改呢?

网友(2021-10-25):
引用 楼主:
    useces这项在PRJ文件上不存在哦,我该如何更改呢?

请问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嘛?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如何禁用CES,刚刚试了一下,把设计文件夹下面有个PCB文件夹单独拷贝出来,再打开.pcb 文件,中途会 ...

    谢谢你的方法,但HKP文件在导入时reading cells报错了,咋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