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显示器做ESD测试过不了A规吗?有没有做过的大神求指教

楼主(2019-08-12):
1.之前两层板,测试会重启,死机。ESD器件都加了
2.改4层板后,测试不会重启,不会死机,就是会图像和声音会断一下,进入老化模试不会黑,这是在打静电时对信号有影响,ESD器件加了也没有用
大神门请指教

楼主:
外壳是胶壳

网友A:
    HDMI接口改成金属防护的,金属接地,然后更改ESD器件,我用的器件CM2020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MI接口改成金属防护的,金属接地,然后更改ESD器件,我用的器件CM2020可以参考一下

    大神你们的加了后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A挺难

    HDMI高速信号会受到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