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精确的分流电阻连接

楼主(2019-08-13):
    实现精确的分流电阻连接

【导读】本系列博客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谈了“诊断分流电阻连接误差”,本文是第二部分,以实现精确的分流电阻连接为主题。我们今天将谈谈分流电阻设计架构和分流电阻厂商关于连接到其分流电阻的典型建议准则。有很多连接方式是错误的,唯有遵循分流电阻厂商的建议准则才不会出错。

    在下面的图1中,看看左边标有“理想(Ideal)”的分流电阻连接。理想的连接使用长度和尺寸都一致和相同的走线;这些走线连接到分流器制造商通常建议的分流处,最后由放大器测量或检测的电压正好对应于分流的有源部分的压降。现在,花点时间比较图中所示的理想连接与“非理想(non-ideal)”连接。

    图1:理想的 vs 非理想的分流电阻连接

    分流电阻设计

    为获得最大的能效,有必要了解分流器的结构。被焊入的分流器的端子通常是铜材料,与分流器本体是不同的材料,例如锰铜;分流器制造商正把这中间部分材料调节到一个确切的值。目的是准确地获得电阻材料本身的压降,并且在连接末端处没有压降。图2显示了制造商通常建议的双端子分流电阻的连接点。检测线连接在任意一边的中间,就在分流电阻材料与铜引线接口的平面上。

    图2:制造商通常建议的双端子分流电阻的连接点

    如果它们与图2中突出显示的不同,应始终遵循分流器制造商关于连接到分流电阻的建议。注意图3画出了杂散引线电阻和杂散检测走线电阻- 一个不适当的连接将对测量增加这些不必要的杂散电阻和增加误差。

    图3:连接到双端子分流电阻的杂散电阻(RLead和RSense)

    图4中所示的四端子分流电阻提供了一种更明显的方法来连接开尔文(Kelvin)检测线到分流器,同时保持了较高的准确度。但需要注意的是,四端子分流电阻器在成本方面没有优势.

    图4:制造商通常建议的四端子分流电阻的连接点

    实现精确的分流电阻连接并不难,但这需要了解分流器制造商的连接指南和适当的PCB设计,以作出正确的连接。

网友:
    一直都感觉电阻分流误差很大,这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