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金的板子能否指定板内一区域做厚金,其他区域金厚做薄点吗

楼主(2019-08-13):
求大佬解答下

网友:
同一層應該厚度會一樣差異不大......

网友:
应该做不了,不过最好问板厂

网友:
    可以做但工艺复杂成本很会高,以前我们就做过

网友:
    你这样做的成本可能比整版做厚金更贵,因为制板流程会增加很多额外的流程,还不如做整版厚金

网友:
    看看工艺流程,估计单独的要另外收费吧

网友:
    这应该是一次操作吧,要么都厚,要么都薄。

网友:
    可以做的!可以先度到薄金的厚度,然后用高温胶封住留出厚金区域,再次加厚